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触摸屏卡进度条,无法进系统。求高手!谢谢!

楼主(2025-08-25):
触摸屏卡进度条,无法进系统。求高手!谢谢!

网友A(2025-11-06):
数据出问题
武林推手
是的,谢谢! 卡进度条有的能解决的。这台机不行。而这样的机子客户没另外程序的,只是修好,不要程序,一般很快就搞定了。有点麻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出问题
是的,谢谢!
卡进度条有的能解决的。这台机不行。而这样的机子客户没另外程序的,只是修好,不要程序,一般很快就搞定了。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