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7000烧主板

楼主(2025-08-25):
连续3台r7000都是这里烧了。可是看图纸,还有之前的印象,这里正反面都没有任何原件。为什么总是烧呢有遇到过的大神给科普一下吗

网友:
刮骨疗伤 不烧到底层继续干

网友:
这款通病,已经有很多博主分享过该问题了

网友:
看着像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这是4代AMD款吧 他这个PCB可能绝缘层有问题 靠充电芯片那一条边 也经常烧

网友:
机器多了这样的故障应该是设计问题,电流大

网友A:
通病,华硕有也烧螺丝孔的,B站有有分析过原因

网友:
看来我还是修的少。我修的都是植U好的

网友:
内存屏蔽盖,盖反造成19V对地短路了。内存屏蔽盖有一端贴有醋酸胶带。

网友B:
螺丝打得太紧,板层间距被压缩了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吧   看到好几个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PCB工艺越来越差啊

网友:
还没见过,多数是CPU空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打得太紧,板层间距被压缩了

你这个解释貌似行得通

网友:
设计缺陷 说白了料下的省了

网友:
可能是板层过大电流了,这位置设计线路有瑕疵,事故概率就变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烧了此处的一台,我觉得应该是内存盖,应该可能是D壳受压压到内存盖,内存盖边比较利,压伤板层了

网友:
这个位置虽然没有元器件但是应该是主供电的铜皮在这里走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华硕有也烧螺丝孔的,B站有有分析过原因

我也觉得  华硕的也修到过好几台了  也是风扇那里  感觉是螺丝打紧压迫到了

网友:
偷工减料了

网友:
9楼有道理,我目前还没有碰到烧的

网友:
想问一下你机子修好了吗??挖了最好先量一下PL1006和PL8306,这种烧了一般都是19V短,还有5V的电感PL6202短路

网友:
这个地方第三层走了6根线

网友:
那个位置有个贴纸的

网友:
螺丝孔的螺丝打太紧,pcb轻微变形,时间久了内部短路烧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丝打得太紧,板层间距被压缩了

螺丝孔周围中层不走线,设计不会范这低级错误,小强和小蛛才是凶手

网友(2025-09-24):
屏蔽盖清灰或者升级内存  盖反了   不光这里有隐患  还有更换过电池键盘的  或者发烧级玩家的探索精神拆过电池的  电池下面的背光灯排线边缘和金属边框藕断丝连 造成时开时不开

网友:
这么严重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两台 一台R7000P搞好,一台R9000K 搞好了,都是这个位置 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
因为根据殴母定律,此处走线的铜箔线路的阻值比短路点大,所以先烧这里。

网友:
带P的好像没遇到过,应该是设计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