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G4U41681 神舟时序 机械师 显卡时序 GC6_FB_EN信号探讨

楼主(2025-08-25):
已经很久没有发过帖子了,今天有时间发个帖子。
在实际维修中,蓝天的板子最容易出现 开机过几十秒或这几分钟,风扇狂转掉电。这种情况最后测量几乎都是因为显卡供电不正常。最后找不到显卡,最后导致掉电。很多兄弟 最后修不出来。我这这里谈谈我的经验。要想修好这种毛病,你得先懂得显卡的上电时序 这里围绕的重点是
SLG4U4168 这个芯片 的时序到底是怎么样的
先上图

修正后的时序:DGPU_PWR_EN(12脚)----->NV_1V8AON_EN(14脚)高电平,--->1V8_MAIN_EN (15脚),---->1V8_AON_PWRGD(4脚)后发出瞬间高电平的NV_NVVDD_EN(17脚)3V3_SYS_EN(16脚)
而是否维持高电平取决于有没有收到高电平的NVVDD_PWRGD(5脚),最后发出NV_FBVDDQ_EN、NV_PEXVDD_EN

补充:NV3V3 供电,此供电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多数是给显存PG信号提供上拉电压的,有些还给显卡PG 信号提供上拉电压的,个别机器16脚为空,由15脚1V8_MAIN_EN代替,我实际维修NH50DP NH55DP中碰到过我,NV_NV3V3_EN 没使用,当时显卡无供电,机器风扇狂转掉电,虽然没使用,测量发现NV_NV3V3_EN无输出,(当时测量4,14,15脚已经有电压了)最后修好显卡供电后NV_NV3V3_EN就有输出了。  总结:1V8_MAIN_EN(15脚) 由 GPIO4_1V8_MAIN_EN(13脚)控制。GPIO4_1V8_MAIN_EN信号应该在1V8AON正常后输出。
所以时序是:1V8_AON_EN(14脚)--->1V8_MAIN_EN(NV_1V8RUN_EN),最疑惑的就是是16脚3V3_SYS_EN 这个信号。本来以为收到GPU_PWR_EN(12脚)后发出,根据NH50DP 的情况发现不是这样的。它连收到1V8_AON_PWRGD信号后都没发出来,我分析应该是收到它NVVDD_PWRGD(5脚)瞬间发出。跟NV_NVVDD_EN情况一样。所以我将信号时序调整了一下。实际情况根据电路灵活分析判断

具体信号流程可以搜索关键词:Cold boot

注意:NV_NVVDD_EN这个信号,在发现显卡供电无的情况下,并且测量1V8_AON_PWRGD(4脚)有电压,发现17脚用万用表测量却是低电平,这是时候不要慌,你改用示波器测量会发现其实是17脚是有瞬间高点平的。万用表测量不出来。为什么没有维持高电平,很明显前面已经说了没有收到高电平的NVVDD_PWRGD(5脚)。那么原因是显卡供电芯片坏或VINSEN电阻,或者供电存在短路等。(NH50DP NH55DP 的  PU5 MP2884A 22脚VINSEN  1.5M 电阻爱坏。最后造成显卡没供电)

另外注意:一。10脚的DGPU_RST#_PCH这个信号的发出必须收到8脚PLT_RST#和9脚DGPU_RST#_PCH后,才能发出
二。7脚的GC6_FB_EN_PCH信号,必须收到6脚的GC6_FB_EN信号才发出(很多兄弟改集显直接把GC6_FB_EN_PCH接3V,防止掉电,其实把6脚GC6_FB_EN置高电平也行)关于GC6_FB_EN很多兄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大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GPU的反馈信号。只用当GPU供电复位都正常,工作都正常的情况下反馈给PCH 的一个反馈信号。此信号有GPU直接发出。我看到有些兄弟发求助帖子说没有GC6_FB_EN信号。如果GPU的供电复位都正常还没有发出来就是GPU 本身问题了。我就碰到一列不发此信号。还掉电。供电复位都正常。最后植球GPU 解决问题也就是显卡脱焊了

最后3脚OVERT#  就是一个温控信号。低电平触发保护。切断SLG4U4168的各路信号

基本没就这些。如果碰到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具体顺序可以参考这个,前面的序号就是时序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

网友:
感谢您分享信息

网友:
可以参考以后维修

网友:
谢谢大神的宝贵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12脚有了供电有了,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
这个当时  我就看不懂  我靠  我还定了芯片也没搞定

网友:
很久没看到大佬发贴了,你当年的bios技术贴,me的贴,非常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详细的分享上电时序。

网友:
这个值得加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一台zx7主板无显卡供电,所有供电都指向这个芯片,无法修复,

网友(2025-10-03):
厉害,写得好,不过我真遇到过有了显存供电无核心供电的

网友(2026-04-13):
这贴子质量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