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 1215u的杂牌笔记本开机慢

楼主(2025-08-25):
i3 1215u的杂牌笔记本开机慢,用编程器提取了bios,并且用mfit合成me,刷入还是开机慢(亮logo慢)大概要等30秒才亮,并且bios调风扇转速有问题,根本不生效感觉是ec里面程序写死了(之前没接触过乱说的)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研究过的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开机慢都是数据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开机慢都是数据问题吧

不清楚,我拆了硬盘亮logo还是慢,也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开机慢都是数据问题吧

拆了硬盘,亮logo也慢,有太多可能了 这机子收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之前的情况,也有可能硬件问题吧,除了开机慢,bios大部分选项调不了外(EC里限制的估计),测试下来没啥问题

网友(点评):
我这个月收了几个都翻车,黑暗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