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手机触摸屏触摸异常

楼主(2025-08-26):
在用的小米手机6,除了换过电池和NFC天线弹片,几乎没坏过,昨天突然屏幕的图形解锁时,触摸屏触摸没反应。手机之前设置成指纹解锁失败时需图形解锁。开机后第一次进入手机桌面也需图形解锁。
以下是故障现象和一处的电压测试:
1、息屏等待5分钟以上,触摸屏幕有反应,点击2、3次之后又没反应了;
2、指纹唤醒屏幕,图形解锁时,连大概4个点(9宫点连成图形解锁,解锁密码多于4个点)就不能连了,试了多次,
貌似快速连接点解锁成功,即在一定时间内连接点成功;
3、指纹唤醒屏幕后,至多四次触摸有效,大多1、2次触摸有效,之后触摸就没反应了,只能按第一种现象,息屏,唤醒,触摸继续操作;
4、屏幕左侧上下滑动,能拖出通知栏,收起通知栏,不受上面现象影响,即只要唤醒屏幕就能操作操作左侧边缘;
5、长按电源键,屏幕弹出的重启、关机按钮,在触摸屏幕有效时,点击重启或关机按钮会退出到桌面,无法重启或关机;
6、想输入*#*#6484#*#*打开手机自带的测试程序时,发现*和#键有时是对调的即输入*号时显示的是#,删除键经常失效(点击时输出数字);
7、貌似息屏时间越久,触摸有效次数越多(不是每次唤醒都能触摸),待机一夜成功输入*#*#6484#*#*,
     成功打开测试程序,以下是用触摸屏测试程序的测试的过程:
     1)左侧屏幕的蓝色部分,是点击后显示的颜色,之后点击其他区域白色不变

     2)点击右侧或者其他区域(包括左侧),右上角有时会变蓝;点击右侧(不包括右上角),其对应横向左侧位置会变蓝

    3)即使触摸有效,测试程序中的除左侧右侧方格,点击其他区域不会变蓝色
8、图中C1128电容的位置用万用表量得电压为3.09V

没有其他点位图了,触摸屏排线也没看出有断裂的痕迹,貌似触摸屏的电压也正常,手头没有别的触摸屏,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以下故障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最有可能是触摸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有可能是触摸控制芯片坏了。

的确很有可能,AI(不是迅维的维修助手)说该控制芯片含有固件,估计是定制的,不好弄。看网上视频看到屏幕一体自带带有该芯片,一体的不带框屏幕在买来的路上,不划算,为换芯片买整个屏幕,换整个屏幕

网友B:
新屏幕到手,接上新屏幕(此时还没有完全拆下旧屏),显示和触摸都是正常的,新屏幕自带触摸芯片Synaptics S3330,只是重启后或者关机开机后,图形解锁时,总提示“请勿遮挡听筒处,或者同时按音量+和返回键退出”,照做才能进一步解锁手机,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拆下旧屏和没有装上下后盖的原因,反正触摸是没问题了,有机会再尝试替换旧屏触摸芯片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屏幕到手,接上新屏幕(此时还没有完全拆下旧屏),显示和触摸都是正常的,新屏幕自带触摸芯片Synaptics  ...

期待你的后续反馈,看更换触摸控制芯片有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后续反馈,看更换触摸控制芯片有没有效果。

买了两块s3330芯片,都试过,完全没有触摸反应(上文提及的有问题的原芯片是有反应的),但显示正常。最初问店家要芯片手册,说要找找看,之后没有回复了。找遍全网找不到芯片手册及电路(索尼的一款手机Xperia XZ有类似的电路),据说芯片公司与用户签订协议,对该芯片系列保密,不公开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两块s3330芯片,都试过,完全没有触摸反应(上文提及的有问题的原芯片是有反应的),但显示正常。最初 ...

触摸控制芯片应该是要写入程序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屏幕到手,接上新屏幕(此时还没有完全拆下旧屏),显示和触摸都是正常的,新屏幕自带触摸芯片Synaptics S3330,只是重启后或者关机开机后,图形解锁时,总提示“请勿遮挡听筒处,或者同时按音量+和返回键退出”,照做才能进一步解锁手机,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拆下旧屏和没有装上下后盖的原因,反正触摸是没问题了,有机会再尝试替换旧屏触摸芯片试一下

感光遮挡了或者没装到位,把旧屏幕的感光橡胶圈拆下来装的新屏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光遮挡了或者没装到位,把旧屏幕的感光橡胶圈拆下来装的新屏幕上

是的,是感光位置被遮挡了,当时还没拆旧屏,只是拆后盖测试新买的屏幕,旧屏朝下放置,感光被遮挡了,如果有提示了,只要抬高一下旧屏不被遮挡就不会提示了。没拆感光传感器周边,当时拆旧屏后没看到胶圈掉落或附着旧屏

网友D:
还是供电有问题,找个点位图拆开观察是否有短路漏电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供电有问题,找个点位图拆开观察是否有短路漏电等故障。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已经把整个屏幕(含芯片)换了,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