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481P刷完BIOS不触发

楼主(2025-08-26):
LA-K481P刷完BIOS不触发,刷回原机也不触发了,如有解决方法可以付费

网友A:
主板电压都正常吧?  BIOS拆机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压都正常吧?  BIOS拆机刷的吗?

开始是用探针在主板刷的然后就不开机了,之后拿下来刷也一样了还是不开机按开机上电0.067的电流就是不上电,论坛我看过有两位跟我一样的情况也是刷完不上电了

网友B:
联想这个注意有些BIOS芯片有OTP区域:还有个原因就是联想有些BIOS刷完会重新配置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这个注意有些BIOS芯片有OTP区域:还有个原因就是联想有些BIOS刷完会重新配置EC,

没换芯片,不关OTP的事。

网友A:
搞定了吗?某宝上改版的BIOS刷一个试一试,另外探针刷我总感觉不太稳定,有时刷完校验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某宝上改版的BIOS刷一个试一试,另外探针刷我总感觉不太稳定,有时刷完校验不成功

拿下来刷也一样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某宝上改版的BIOS刷一个试一试,另外探针刷我总感觉不太稳定,有时刷完校验不成功

原厂的都没用 ,,,,,,,,,,,,

网友:
在等两天没有解决,送走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