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主板,不定时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25-08-26):
电脑最近不定时的自动重启,有时可以运行5-6天后自动重启,有时一天就自动重新好几次。换过电源,情况一样,检查主板,发现BIOS和aida64里面的12V电压只显示9.1-9.2V,万用表测量实际是12V,想问自动重启的原因跟这个情况有关吗?

网友:
观察了一下,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aida64里面的12V电压显示会一点一点的下降到8.9-9.0v

网友A:
把图中的R23、R22、C3都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图中的R23、R22、C3都更换。

能否帮指导一下这三个元件的具体位置,谢谢,看不了pc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帮指导一下这三个元件的具体位置,谢谢,看不了pcb

网友:
vin检测呢?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