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338暗屏,背光供电有51v,换了屏逻辑板上的LP8549B1芯片后,不出51v,这芯片带程吗

楼主(2025-08-26):
    如题,A2338暗屏,板号820-02020-A,背光供电PPVOUT_LCDBKLT开机时测有51v。买了全新的LP8549B1A07,换了屏逻辑板上的背光反馈芯片后,51v也没有了,这芯片带程序吗,只能用拆机的?

网友:
这个背光供电这么高吗?一般都没有这么高的背光供电

网友:
对。以后你修到新款Mac笔记本可以测一下背光供电。

网友A:
一个供电芯片,带啥程序,估计是没焊接好,或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供电芯片,带啥程序,估计是没焊接好,或新的芯片有问题。

旧芯片和新芯片反复交替焊过,旧的能出51v,新的0v。焊接没问题。
这芯片好像是有SM总线和主板通讯的。

网友(2025-10-15):
楼主解决了吗 8549短了 换了不好用

网友B:
有51v  我换了整个上部分屏幕  一样也是暗屏,,屏线也换了,,有升压51v  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网友:
这个51v感光偏高,就是最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51v  我换了整个上部分屏幕  一样也是暗屏,,屏线也换了,,有升压51v  问题还是在主板上

换的上半截确定是好的,对吧?
普通机子一般是公共点电压作为背光供电,到屏逻辑板后再由背光芯片升压,另外有开启和亮度调节两信号。

这苹果的机子直接在主板上升压后给屏背光供电,屏线接口JP600没看到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只有I2C_BKLT_SDA和I2C_BKLT_SCL,这总线也只到了UP800背光升压芯片。

UP800有背光开启信号,没有亮度调节信号。不知道主板上什么信号接屏逻辑板上的背光反馈芯片调节亮度。

网友:
换了几个上部分,确定不是上部分问题,,正常机子手上也有,升压正常是43v左右,,背光调到最亮也就45v

网友:
这2338 暗屏  51v不正常,我也修好久了没修好,,问题肯定在主板上

网友B:
芯片和周围电阻 电容换完了,也没解决,还是51v    感觉要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和周围电阻 电容换完了,也没解决,还是51v    感觉要刷机了

又仔细看了一下图纸,关于此机屏背光控制理解如下:
CPU U0600通过总线I2C_DISP_BKLT_SCL/I2C_DISP_BKLT_SDA发送背光的相关信息给屏,屏再通过总线I2C_BKLT_SCL/I2C_BKLT_SDA通知背光升压芯片UP800输出合适的电压。
刷机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