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X2060奇怪故障

楼主(2025-08-26):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rtx2060显卡一张,使用测试一切正常,正常关机,风扇狂转,无法关机,有些时候正常,无法入手维修,怀疑复位电路问题,可是这个复位信号是直接到核心,那位大佬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压力测试正常?

网友:
所有功能正常!烤鸡  压力 游戏 均无任何问题!就是关机 风扇狂转 电脑关不了机

网友:
bios芯片问题?

网友A:
你有试过换另一块主板进行测试吗?风扇狂转一般是核心不工作了,这种情况好像是 显卡电路出现异常触发显卡核心异常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试过换另一块主板进行测试吗?风扇狂转一般是核心不工作了,这种情况好像是 显卡电路出现异常触发显卡核 ...

换平台故障依旧  开机使用一切正常~关机后风扇狂转 不关机~偶尔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