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B-Bi7h-5500 微型电脑bios

楼主(2025-08-26):
原机无法开机,开机开关坏了,使用WD40开关可以了,故障依旧。插电cpu风扇转一下。  以为是bios的故障取下读取正常。应该是哪里有短路,先分享bios,应该是好的无法确认。  没有图纸,期待高手指导一下维修思路和方法。

网友:
一般都是待机19v转3.3v芯片坏连带烧坏io8773f,查8773f15脚有没有3.3v,没有电压基本上换这二个芯片就好。

网友:
感谢指导,有时间来折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