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CPU供电管短路

楼主(2025-08-27):
接修一台不通电戴尔G15游戏本锐龙的,客户说是正用着突然黑屏开不了机了,拆开量大短路,定眼一瞅不是电容,心想完犊子了,不是CPU就是显卡了,烧鸡CPU左上发烫,5个供电管拆到第二个短路消除,感觉毕竟AMD抗造,直接不装那一路供电管,插电开机重启3次屏幕点亮,和客户说明情况可能性能有损失,也同意,测机一天没事,送走收钱。

网友:
CPU供电上管坏如果是IntelCPU基本上都凉凉了 感觉AMD不容易坏

网友A:
拆掉的一路,最终不装回去?

网友:
拆一路,不装也可以,神了,

网友:
真是很危险

网友:
原来AMD可以这样玩,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今天刚搞了一台,也是第二路短路,难道是通病?

网友:
上个月遇到一台CPU AMD的外星人,也是CPU 供电管击穿。报了换CPU ,没想到换了供电管后开机能亮。测试一天都稳定。捡漏了。。。。说明AMD比Intel 抗揍。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的 就芭比扣了

网友:
只能说运气太好

网友:
装上去还会短路吗,还是那一路坏了,装了不亮

网友:
这么维修  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 下次烧就严重了

网友:
只是上管dg短路而已,要是gs必挂

网友B:
怎么没有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的一路,最终不装回去?

好多CPU供电是3相供电并联一起的  摘了一个还有两个   能用的   但是最好是装上去

网友:
AMD确实抗折腾,英特尔不行,刚修了一台Y7000坏U的,通电自动上电,U超级烫

网友:
AMD确实抗造,英特尔就不行了。

网友:
你不装上去,是补上去还有问题吗?这样剩下的2路负荷就高了,

网友:
应该补上一颗管子:后续再有问题:CPU直接挂了。

网友:
厉害,下次我也试试。碰到的基本上是CPU 挂了额。

网友:
这样都没坏,运气真好

网友:
纯运气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有维修过程
就是单纯主供电短烧机大法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我曾经尝试过直接19V直通CPU AMD 坏不了

网友:
太厉害了老板

网友:
烧掉的管子不补上去,那么其他几相管子压力大增,损坏是必然的结果。

网友:
存在必有它的道理,要是不玩游戏可能还行吧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intel的 直接白布盖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