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小米15本子怎么屏蔽独显?

楼主(2025-08-27):
图片红色框框内电杆对地值0.001好估计核心噶了。怎么屏蔽独立显卡。

网友:
新款U和独显阻值本来就是极低,不能以此作为唯一的黄金标准。

网友:
要结合其它相关测量参数作为依据,比如电压、发热、电流等综合判定。

网友A:
阻值0.001没有判断依据,正常也是这样。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不参与亮机,如果是0.5/0.6不跑码不亮大部分是U问题,想屏蔽显卡直接拆显卡供电就行

网友:
这机啥问题,这板我没有遇到坏独显的,基本都是 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0.001没有判断依据,正常也是这样。

确实对地值0.001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