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80s电压不稳

楼主(2025-08-28):
游戏本不开机状态下芯片工作正常不跳,正常充电,一开机芯片基本的工作电压都跳,28脚电压会轻微跳18-20v。25v时有时无的跳,acdet也是跳,公共点电压反复跳一下电池电压一下适配器电压,进系统反复切换电池电源模式,反复重启,单电池也会重启,但是用typec不会,只是运行大型软件typec的100w电源带不动,原适配器是240w。图片是论坛上找的,

网友A:
用原装电源试呢

网友:
先从外部因素查起,确认主板问题再修。
别误导自已了

网友:
先换原装电源再测试,免得误判!

网友:
如果使用原装电源也这样,就从保隔电路开始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电源试呢

用的就是原装240w的电源

网友(2025-10-08):
看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