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600瓦半模组电源开机保护

楼主(2025-08-28):
板子如图

电路图类似这个

问题描述
最初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都有损坏。高压损坏cm6805,pwm两个MOS管,pwm的捡流0.3欧电阻,连接pwm下管G级的10欧电阻。低压损坏12V的肖特基整流管。
把这些都更换。上电开机保护,测试仪一亮即灭。短接电源管理芯片2和3脚强制开机,所有电压输出正常,pfc电压稳定在382V,电源管理芯片各脚电源也正常。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无效。
问题就就是不知道开机保护的原因

网友A:
3.3V稳压调整的那个pnp三级管可能坏了,一般要用中功率管,厂家省成本会用小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稳压调整的那个pnp三级管可能坏了,一般要用中功率管,厂家省成本会用小功率管。

如果是磁稳压三极管坏,强制开机后电压应该不正常。实际上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