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CF4620Z

楼主(2025-08-28):
昭阳CF4620Z这个电脑查不到任何资料,只能自己慢慢琢磨
原始故障:不开机,主板不上电,TYPE-C供电,插电源,稳压电源连静态电流都没有,那就先修TPC供电
简单描述一下故障点检测:由于没有任何资料,先从公共电压查起看看有没有短路,果然公共电压阻值低,由于不清楚供电电压大小,就保险12V烧鸡,电流却只有0.3A的电流查不到任何明显发热点。只能硬着查VIN电压和公共点电压。ADIN电压通过ISL9237充电芯片转换成公共电压,参考NM-A901的图纸,最后确定是充电芯片坏了,换掉就OK
另附亮机BIOS,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