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重植显存之懒狗最红温的一集

楼主(2025-08-28):
接拯救者r7000p2021,故障花屏白线,显存软件测试C0报错

这种我一般都是拆下颗粒打一遍焊盘数据线阻值,都正常就重植拆下的颗粒,有短路或OL的数据点再决定是否重植核心或报核心坏

测试后发现数据点去核心的值都正常,排除核心问题,但是这里加热的时候撬早了点,给右下角一个显存供电的焊盘拉断了,懒癌发作直接懒得补,正常情况供电和地掉一两个不影响,数据线一定要补

给显存植回无铅0.45,装上去,颗粒归位后推两下有回弹,搞定,一打值0

正常刚加热完的板子最低都有1,值会慢慢恢复的,直接0我就开始害怕是不是隔壁显存爆锡了
刚植上去又赶紧拆下来,您猜怎么着,又有值了
总之如上操作进行了三次,每次都是装上去短路拆下来正常,左思右想,唯一有问题的地方就是那个供电焊盘没补,这个D6显存最边脚是供电,旁边两个都是地,肯定是过程中融在一起了,所以第三次拆下来留了个心眼,颗粒直接用镊子平行夹起观察焊盘的情况,确实如我所料,因为没有焊盘加上归位后我推了两下,推的时候就给两个球连起来了

第四次直接给这个颗粒的供电抠掉,装回去

不轻松秒杀,懒狗最红温的一集

另外问一下各位,这种黑胶显存报错的,大家是直接全部重植还是先拆颗粒搞

网友A:
1、你用无铅0.45锡球。我以前用0.5有铅,因为0.5无铅难融。
2、你最后那个问题,是因为返修率高吧,有铅0.5单干颗粒,10台可能返修一半,快则一个星期内,慢则一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你用无铅0.45锡球。我以前用0.5有铅,因为0.5无铅难融。
2、你最后那个问题,是因为返修率高吧,有铅0. ...

显存做有铅基本上一个月不到就要返修,所以现在都搞无铅
最后问一套干还是单颗显存,是因为这种黑胶我试过bga单拆核心显存会爆,单拆显存控制好温度其他不会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存做有铅基本上一个月不到就要返修,所以现在都搞无铅
最后问一套干还是单颗显存,是因为这种黑胶我试 ...

我实测数据:y7000的板子,2060显卡的显存上有铅返修1/8,r9000或y9000的3060或3070显卡的显存上有铅,返修5/10

网友:
显存bga 看来也有坑。

网友:
做CPU我一般都用有铅,好像也没啥返修

网友C:
推一下会连锡  是不是推大猛了

网友:
懒人有懒招,好使就是好招

网友:
直接全套。一点懒不能偷

网友:
这还用问吗 直接干核心

网友:
先搞颗粒吧,测试正常就ok了,如果还是不行就核心吧

网友:
我手上一张rx5700xt也是,装上核心有短路,拆下来打核心正常。两个焊盘掉点没有补,已经重置两次核心了不想搞了,累人

网友:
手工活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联想的黑胶到底是隐患 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一下会连锡  是不是推大猛了

旁边那个没焊盘化了没法固定  推一下就跑旁边的去了

网友:
核心有铅,显存无铅,个人操作手法

网友:
高温胶带剪一个很小的胶带片,贴到掉的焊盘上隔离,颗粒上对应的锡球扣掉,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网友:
无铅中温可以?还是一定要无铅高温?反正有铅中温是不行的,散热不好基本上一个月内返修

网友E:
什么危言耸听,用有铅做显存,cpu,显卡都未返修过,如果返修就是焊接问题,要么焊盘拖得太干净不回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危言耸听,用有铅做显存,cpu,显卡都未返修过,如果返修就是焊接问题,要么焊盘拖得太干净不回位了

楼里有个老哥回复了,他给出的数据比较细,2060返修率1/8,3060一半,我这里做了三台两台返修,无铅之后目前是0,你要是做个1050有铅说不返修我也认,3060这种D6显存发热大,比核心更容易虚

网友:
都挨在一起,如果爆锡,

网友:
联想给显存也打上黑胶了?厉害,现在不光核心会顶起来,显存也会顶起来,最好全部拆了重新做一遍植球,减少隐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实测数据:y7000的板子,2060显卡的显存上有铅返修1/8,r9000或y9000的3060或3070显卡的显存上有铅,返 ...

请问有铅球溶点是183度,显存温度超不过80,为什么显存用有铅会返修?

网友:
这类机进入到BIOS电流多大滴

网友(2025-09-27):
引用 网友D:
旁边那个没焊盘化了没法固定  推一下就跑旁边的去了

自我感觉吧 温度控制好 不用特意去推一下有没有归位  我很少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有铅球溶点是183度,显存温度超不过80,为什么显存用有铅会返修?

你以为人家就开机10分种,有些人玩游戏的一天24小时不关机 ,时间久了自然会虚焊

网友:
这些黑胶的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