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2021h CPU为什么没有复位信号

楼主(2025-08-29):
接修一台拯救者R9000P 2021H的机器,r75800h的cpu,NM-D562的板号。上电只有0.6a不动,想当然的就以为是cpu虚焊了,想摘cpu做过焊接,在拆之前测量cpu核心点阻值3欧多,集显阻值只有1欧,明显集显阻值偏低,直接摘cpu换上测试良品后测试集显阻值有6欧恢复正常,但是上电后电流直接上到1.1a左右不动了,我心想完了,一定买到坏cpu了,还好卖家是包上机的,直接又发回换了一片满心欢喜急不可耐换上,呕吼一个鸟样,这心一下就慌了,板子其他地方肯定还有问题。还是老老实实跑一下电路电压和信号吧,万用表一顿挫最后发现PLT_RST_N 0v,查电路发现PLT_RST_N只来自于CPU_PLT_RST_N 这一下就奇怪了,cpu的复位信号是去到平台复位,这不是搞反了吗,查图纸PLT_RST_N这个信号都是去往网卡等设备的复位,没有其他来源路径,难道真的就是来自于CPU_PLT_RST_N这个信号吗,查CPU_PLT_RST_N的来源就是cpu内部 在检查cpu的外部几个关键点输入信号CPU_RSMRST_N,CPU_PWR_GOOD,SYS_RESET_N,AC_PRESENT都电压正常的,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另外断开他们之间连接电阻RC2611后,PLT_RST_N这端有0.2V,CPU_PLT_RST_N这端0v,求助论坛的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分析得没有错,待后续维修的结果公布。

网友:
拯救者毛病就是多

网友:
不考虑一下只是CPU虚焊吗,原CPU装回去看看

网友:
原CPU装回去试试,我还真试过阻值低没坏的,不过是4800H

网友:
重植回去一样的 结果

网友:
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不会连续两个都是坏的吧,之前换桥,就是桥烧掉了,连续换了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搞的我自己都蒙了,后来就不修了,然后有一次有遇到一个USB不能用的,换了这里就不开机了,这个时候才知道买的两个都是坏的

网友:
过内存后出复位,没过内存  查内存条件

网友(点评):
你的回复最有价值,确实是,我拆了一块好机子不插内存不出CPU_PLT_RST_N。多谢你给的思路。

网友:
包上机芯片,曾经换了3次都是坏的,开始怀疑人生了了,后来加钱换了个散新的,终于亮机了,

网友A:
过内存才出复位啊

网友:
外围有没有掉件,R系列都是植U好,

网友:
实在不行从好机器上拆U换上去看看,说不定就好了。有时候一家不行换一家买,这玩意良率很难说

网友:
不会是CPU旁边的0欧电阻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内存才出复位啊

你的回复最有价值,确实是,我拆了一块好机子不插内存不出CPU_PLT_RST_N。多谢你给的思路。

网友:
刷bios,还有bios芯片坏,会造成的可读可写但就是不跑马。这三个全是拯救者的bios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修好了吗楼主  我也碰到一样问题  就不出复位  修了好几天 cpu换过俩个  能查的都查了  你要有结果了给我说一下  解解闷

网友:
这玩意要么直要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