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0g烧上管带走cpu魔改

楼主(2025-08-29):
一台同行发过来的华硕fx80g,cpu击穿19v直通核心,其中一路的上管击穿,将这一路的上管(2个)+下管+协控更换掉,再换掉cpu,维修过程中发现这款机烧cpu挺多的,或存电路设计缺陷,发现cpu附近电容都缺省(正反面),于是补件再加上导热垫,最后清理散热器时发现风扇堵塞严重也是引起烧cpu原凶之一,清理后发现cpu风扇异响,由于同行预算有限用wd40清理解决。

网友:
解决了所有问题,完美修复

网友:
应该是小管功率不足  换完如果温度明显偏高是用不住的

网友A:
AMD的U就不容易出问题,就是19V直通都没事

网友:
英特尔CPU供电一穿基本包死:wuyu:

网友:
华为的烧的差不多了,华硕的也开始遇到烧了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U就不容易出问题,就是19V直通都没事

AMD传奇耐电王

网友:
这是种好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笔计本各厂都有这种劣币设计,除非改供电,其它都是治标不冶本

网友:
直接上风扇的铜管,然后固定一下

网友:
我也魔改了一个,自己焊接的铜板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