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小米RMG2215-AI板号BM7888_VER1.3_0630测试GTX3060显卡正常

楼主(2025-08-29):
淘宝购买小米RMG2215-AI主板BM7888_VER1.3_0630 测试OK  显卡RTX3060  驱动正常
屏幕黑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无显示,换屏一样故障,屏幕别的机器测试正常, 刷BIOS正常开机,BIOS能识别到独显系统里面识别显卡,系统里面无显卡设备。
显卡核心供电正常,显存也有电压,也没查出啥问题,。。最后发闲鱼 维修小米通病这故障,发回 测试这BIOS确认OK。。。刷回原机BIOS也能正常显示。

BM7888_VER1.3_0630 RTX3060显卡OK.zip

网友A:
楼主是说你最开始内屏和外接都不显示,但是机器大小写能正常切换,刷了这个BIOS就正常了?

是的 刷了之后 亮机正常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4: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你最开始内屏和外接都不显示,但是机器大小写能正常切换,刷了这个BIOS就正常了?

是的
    刷了之后 亮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刷了之后 亮机正常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