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302-1情况很不稳定

楼主(2025-08-29):
故障现像1,不充电,显示已接通未充电 ,但有时它又能充进去。
2,插充电器开机会显示功率没有65w,更换充电器,有时候正常的。
电池,充电器换过(小米带针的)
3,使用时卡顿,经常会弹出来更改配色方案来提升性能。不装电池就不会弹。

习惯性的先发个帖再去研究维修。

网友A:
仅描述未见相关测量数据,没有数据作为判定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描述未见相关测量数据,没有数据作为判定依据。

psi针脚?充电芯片条件正常,psi针到主板肯定没问题,它有时都能正常充电,也测过了电压3v,充电芯片已经换过

网友B:
没事了,被同行坑了,他换的充电器的有问题,小米充电器也有针,电压也有为什么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了,被同行坑了,他换的充电器的有问题,小米充电器也有针,电压也有为什么也不行?

中间检测脚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