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5m 开机听到嘀的一声,但无显示

楼主(2025-08-29):
华硕b365m 开机听到嘀的一声,但无显示,能一直保存上电状态,长按开机键也能关电,内存供电都正常,vccsa,vccio,vccst,核心供电都正常,A11复位,时钟也有,声卡复位,网卡复位,内存复位,cpu复位都有,插网线到网口灯能亮,鼠标键盘不亮,刷过bios,换新的bios芯片都不行,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故障的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用的是核显吗?换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核显吗?换个独立显卡试试。

插上独立显卡也不显示,键盘灯都不亮,感觉是卡在了最后一步

网友:
是不是桥虚了呀

网友:
鼠标键盘接在桥上,整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