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15款,锁频0.79

楼主(2025-08-29):
电池换过,充电器换过,系统换过,充电也正常,放电也正常,一直锁频0.79有人遇到过吗?换苹果系统更加慢。

网友:
进PE也是0.79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温控检测电路

网友:
触摸板正常吗?

网友B:
正常,断开了触摸板,键盘,也是一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断开了触摸板,键盘,也是一样情况

开机一分钟左右,风扇开始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温控检测电路

温控PROCHOT有高电平,但是风扇开一会机就狂转

网友:
解决了,更换触摸板,频率恢复了

,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订了个触摸板回来,奇怪的是,原来的触摸板也没有腐蚀,元件坏的迹象,要么估计就是之前进水到触摸板内部了

网友B:
现在风扇也没有狂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风扇也没有狂转了

那后来怎么想到换触摸板的?看来这机器是检测触摸异常也锁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