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p2019掉显卡换南桥后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25-08-29):
一台拯救者y7000p 1660ti掉显卡,上电显卡显存供电都有,按照经验显卡显存一套重植树,一套下来还是那个样没有显卡出来,或者出来后马上掉但是驱动时可以打上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吧,一段折腾发现pxs_rst#时有时无,此信号由南桥发出,然后用打炮加热下南桥,此时显卡可以出来也能跑一会甜甜圈,过一会蓝屏,确定了南桥虚焊就干南桥吧,一顿操作猛如虎,把南桥重新整上去后显卡正常了,跑甜甜圈也正常,但是发现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不会南桥没有焊好吧,有点怀疑自己的技术了,然后又干了一次南桥,故障依旧,郁闷难道桥坏了,想想桥要100多大洋呢就先差下键盘的工作条件,经过一会功夫就发现问题了,键盘是由键盘芯片IT8176FN-56A控制的,此芯片供电都没有,

而键盘芯片的供电是由SY6288D20AAC这个芯片转换过来的,查此芯片的工作条件,enb开启信号
AGKB_PWR_EN#没有出来,沿路查找后发现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来的,难道ec坏了,心里反复思索要么是南桥没有发出某个信号然后ec就不发出AGKB_PWR_EN#,然后这个信号是和PCH_PWR_EN,RGB_PWR_EN并在一起的,然后在主板上面RGB_PWR_EN电阻是断开的,那AGKB_PWR_EN#只是和PCH_PWR_EN连在了一起,
看了电路图此信号在这主板没啥作用,然后决定借电试一下吧,想着如果不行就换南桥

根据此电路图分析如果没有这个芯片直接时由+3valw直连的,于是把此芯片拆除,料板直接拆了个0欧的电阻连了起来
上机测试键盘和触摸板都可以用了,现在还在测试中不知道后面会有会由什么影响,先就这样子吧,哦对了也由可能时这个转换芯片坏了把AGKB_PWR_EN#拉低
现在都装机了不想拆了,发此帖就是想问问大家这个键盘和触摸板的问题时不是南桥的问题,因为我是换了南桥才出现的,之前都正常

网友A:
能修到这程度就很费劲了,查到后来缺失这供电,是我也是直连解决,

网友:
拯救者 Y7000P维修量很大,楼主分析很到位。很多游戏板机器的接口电路是单独设计的,目的是减轻主芯片负担,而且安全性很好。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板原本就有键盘通病,有技改方案。
你这样也是一个方法,有待验证稳定性及效果。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到这程度就很费劲了,查到后来缺失这供电,是我也是直连解决,

不想再折腾了

网友:
的确是很不容易,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
能修到这程度很好,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学习了,感觉还是南桥引起的不出使能

网友B:
没什么影响,本身就设计的两种电路,采用芯片就没用电阻,直接短接没啥问题,只是个控制信号而已

网友B:
南桥久了虚焊或者坏都是有可能的,本身这个桥就是通病易坏,最开始说不定也是时好时坏,要么南桥有问题,要么操作有问题南桥坏了,跟门电路应该关系不大,应该还是南桥那边导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影响,本身就设计的两种电路,采用芯片就没用电阻,直接短接没啥问题,只是个控制信号而已

用了3天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久了虚焊或者坏都是有可能的,本身这个桥就是通病易坏,最开始说不定也是时好时坏,要么南桥有问题,要么操作有问题南桥坏了,跟门电路应该关系不大,应该还是南桥那边导致的故障

我页觉的是,先这样用着

网友:
3天说明不了问题,需要长时间测试才能知道稳定性。

网友:
这样都可以   学习到了

网友:
厉害 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进步

网友:
感谢您分享知识

网友:
太厉害了吧老板

网友:
来看看,以后会注意,避免走弯路

网友:
这毛病本来也是通病了

网友C:
现在正常吗?理论上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正常吗?理论上可行。
到现在没有出问题

网友:
我在这里这类机遇到都是u短路了 退机保平安。。。。没遇过键盘无法使用的

网友:
你把问题复杂化了吧兄弟。其实重置南桥就好了你一顿折腾

网友:
虽然最后改了电路,但维修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