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用电池正常,用电源不通电

楼主(2025-08-30):
状态如题,用电池电脑正常使用,用电源机器不通电,就是插上电,电脑没任何反应,这类问题就是主板没接收到主供电,拆机先查了电源口到主板接口,有20v,接着查隔离,测量没过哦,去了电池,断电,测量隔离保护后级电感对地了,断开电感,测量后级正常,那问题就是前级了,前级就2个复合管,先拆第一个复合管,测量下电感处,不短路了,直接换了,装机测试,查电源已经有待机了,开机进系统,显示充电了。

网友:
楼主,叙述的就是隔离保护的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保隔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