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C盘空间不足?教妳用PE+Dism++释放出大量可用空间!

楼主(2025-08-30):
  • 前言
  • 一、进入PE系统并启动 Dism++
  • 注意需要启动到pe系统才能出现compact压缩选项 在选项的详细设置有compact压缩等级 其中lzx为最大压缩率
  • 二、空间回收功能详解
  • 三、清理选项说明与警告提示
  • 四、清理建议与注意事项
  • 总结

前言当妳的系统提示 C盘空间不足 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卸载软件、删除文件。但这通常杯水车薪。
真正的“肥肉”藏在系统深处! 今天带妳进入 PE 环境,利用强大的 Dism++ 工具,一键清理几十 GB 的系统冗余数据!

一、进入 PE 系统并启动 Dism++
  • 使用优盘制作 WinPE 启动盘(如大白菜、微PE工具箱等)
  • 启动后,打开 Dism++ 工具
  • 点击左侧「空间回收」菜单,开始分析系统垃圾

二、空间回收功能详解Dism++ 提供了丰富的清理项,部分内容如下图所示:

可以清理的项目包括:
  • ✅ 过期文件
  • ✅ 被取代的 WinSxS 组件(非常慢
  • ✅ 以前的 Windows 系统版本
  • ✅ 旧驱动程序缓存
  • ✅ 系统日志、事件报告
  • ✅ Installer 安装目录
  • ✅ CompactOS(压缩系统空间,较慢)
  • ✅ Appx 应用缓存
  • ✅ 各类 NET 组件缓存、声音驱动缓存等

三、清理选项说明与警告提示清理这些项目前,请一定仔细阅读警告提示,避免造成系统或软件无法使用:
1. 以前的 Windows 系统
删除后将无法回滚旧系统版本。

2. 过期驱动
可能引起驱动签名异常,尤其是精简系统或手动安装过驱动的系统。

3. Installer 目录
属于实验性功能,清理后无法卸载已安装更新。

4. CompactOS 压缩系统
系统或软件可能无法正常运行,如出现问题,可通过 PE 恢复 CompactOS。

5. 硬链接合并
某些程序依赖文件硬链接,合并后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6. 驱动缓存相关项目
  • 瑞昱声卡缓存
  • Java 安装缓存
7. Package Cache / Office 安装源
  • WIX安装器卸载可保留,但升级需联网或镜像
  • Office 清理后可能无法卸载
四、清理建议与注意事项 建议清理项(绿色)
  • 过期系统
  • Windows 报告
  • Appx 缓存
  • 下载缓存
  • Event Logs
  • NET 缓存
慎选清理项(黄色)
  • Installer 目录
  • CompactOS
  • 驱动相关缓存
  • 硬链接合并
  • Office / Java 安装源
全部勾选后确实可以清理出几十 GB 空间,但 请根据自身需求判断,否则可能影响后续软件卸载或系统稳定性。
总结通过 PE + Dism++ 清理系统,可以实现比普通工具更深层次的释放空间,特别适用于系统盘空间严重不足旧电脑卡顿等情况。
但记住:
有风险的项目宁愿保留,也不要盲目清理。
清理前建议先做系统镜像备份,妳懂的,保险最重要。

网友A:
你这说的太紧张了!谁敢测试啊!把系统搞瘫痪了不是更麻烦?

网友B:
这个没人敢搞,客户数据要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太紧张了!谁敢测试啊!把系统搞瘫痪了不是更麻烦?

我全都删除了 系统一样稳定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人敢搞,客户数据要金

没那么严重 我全都删除了 系统一样稳定运行

网友:
compact压缩后有些系统无法启动的 需要撤销compact压缩
所以使用ntfs压缩就可以避免系统无法启动问题
用diskgenius软件格式化磁盘分区时就可以勾选压缩空间选项启用ntfs压缩功能
注意使用ntfs压缩前获取所有文件的所有权 不然有些文件拒绝被压缩导致磁盘空间释放不完全

网友:
好像i错不错

网友:
首先为大师无私奉献点赞!
需要时试试。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电脑、可以这样、如果是开店给客户,特别是不确定有没有重要资料、或者有重要资料、千万不要这样、你懂的、资料无价、万分之一的概率也不赌

我一般会克隆磁盘、让顾客换个更大的、他好我也好

网友D:
不错的方法,前来参考学习
当然要考虑安全数据的前提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方法,前来参考学习
当然要考虑安全数据的前提咯

除了compact压缩不能随便勾选 其他选项全勾选清除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电脑、可以这样、如果是开店给客户,特别是不确定有没有重要资料、或者有重要资料、千万不要这样 ...

除了compact压缩不能随便勾选 其他选项全勾选清除都没问题

网友(2025-10-08):
这个软件还是非常需要的,装新系统简单,有时候是重新安装其他软件比较麻烦!

网友(2025-11-17):
spacesniffer更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