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都是泪

楼主(2025-08-30):
一直修手机,现在修笔记本,感觉笔记本比手机难修太多!倒不是技术问题,买的配件都是不行的,这是第四个了,芯片之前输出1.2V不正常,查了外围电路定了芯片回来,连电压都不输出了!开始以为是焊接问题,因为经常从重手机CPU,所以焊接质量自己是有底的,实在没办法装回了原来的芯片,又输出了1.2V,懂的人都懂,肯定是芯片不行,问题是上机不保,不上机怎么知道好坏?还是苹果手机好修,料板又多又便宜,淘宝网上的小苏本本我再也不敢相信了,大神们有芯片质量好的卖家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
大佬大佬,友情提示你,你发贴最好写上板号配上照片,发在闲聊版更好,不然你这虽然是求助贴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你叫别人看什么呢?这种就容易被版主处理为灌水贴,你还会被关小房间。

网友:
手机基本都是拆料板取件,笔记本很多都是直接买小料,所以造成了买的芯片质量差 好坏混着卖,坑农害农

网友:
笔记本的电路远比你想得复杂多了,像我们经常修的人都不一定把电路完全搞懂。

网友:
建议附上主板版号、芯片的型号、芯片的丝印好,这样群里也好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A:
买回来的芯片先加焊油再上锡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问题 买来的芯片是好的话不输出旧的芯片本身是坏的你也不知道这个1,2到底是谁出来的 所以你以为的笔记本跟手机差不多实际差很远  所以说你会修手机不一定会修电脑 我就是修手机改电脑的

网友:
面对大家质疑,现在把图片贴出来,芯片工作电压正常,3V 5V都有,就换了一个芯片,外围电路没动,0.9V无输出,测量无短路,换回原来的芯片又输出了1.2V,大神们帮我分析看啥回事?

网友(点评):
芯片质量再差,也不会4个装上一模一样的现象,明显是电路上其它原因超成的,实在不放心,换一家买一个全新原装的芯片,要不就买块料板上拆也行,只是贵一些,可能你又不愿意了

网友:
两个芯片,上图是原来的,下图是小苏本本的

网友:
配件不行真的害死人   思路容易被带到沟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的芯片先加焊油再上锡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这个芯片不输出 门道很多   。0欧电阻  变大一点  也会 。保隔管的G极 不够 也会 。芯片不放心可以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