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400不认声卡改电路解决方案(邪修大法)

楼主(2025-08-30):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我自己遇到过几个,反正声卡芯片,功放啥的都换一遍了,论坛好多人说是cpu虚焊导致的,可能声卡时有时无是虚焊,彻底不认可能是cpu坏了,我也没找到原因,只能考虑其他方案,改小板了。因为机器的声卡完全不识别,所以原机的麦克风也无法使用,只能用咪头代替了。
原理很简单走的是机器多余的usb2.0 我用的是指纹的usb通道,机器没采用指纹方案

型号:Dell vostro 3400
版号:LA-K034P

故障:不认声卡或声卡时有时无

过程:使用外挂的usb声卡改内置方案,声卡小板是黑马他们家买的30一个,再买个咪头(几毛钱)老板子上也可以拆到,体积越小越好。

卖家说的比较含糊,特别是接麦克风,客服说没有尝试过,让我自行测试,所以才有了这篇帖子。
接线定义(对应LA-K034P图纸原件位置)
声卡小板5V→RS32(5vs)
声卡小板DM→EU5(USB20_N5)PIN3
声卡小板DP→EU5(USB20_P5)PIN2
声卡小板GND→CU12(就近找个GND就可以)PIN2
声卡小板MIC+→咪头+
声卡小板MIC-→咪头-
声卡小板OUTNL→AUD_SPK_R+_C(右声道+)
声卡小板OUTPL→AUD_SPK_R-_C(右声道-)
声卡小板OUTNR→AUD_SPK_L+_C(左声道+)
声卡小板OUTPR→AUD_SPK_L-_C(左声道-)
咪头正负区分:
实拍图:

咪头要放在有开孔位置,这里我把原来的耳机口切掉了一些,这样可以收音更好一些

网友A:
咪头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咪头的作用是什么?

麦克风呀

网友:
限流了,可惜了

网友(2025-10-08):
线太粗了,,用屏线焊接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买个usb声卡把皮剥了直飞4根线就行了,反正你这也是usb声卡。。。

网友:
usb就是4根线啊,楼主想多飞也飞不了,其他的线是喇叭和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