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版号NH50HPMB-0D卡电流0.2A,不出CPU供电解决

楼主(2025-08-30):
神舟版号NH50HPMB-0D,故障现象开机卡电流0.2A,测量发现是CPU供电不出来,
按时序测量PM_PCH_PWROK没有电压,U16是个门电路芯片,有众多信号来控制,有进桥和EC的,也有电源芯片发来的控制信号

一个个查,过程很枯燥,经验也不是很足,一度都怀疑是桥坏了。上论坛看到有的帖子也是说卡电流0.2A就是桥坏了,想放弃了。但转念一想,CPU供电不出,是不是CPU电源芯片的问题,因为U16的12脚控制信号就是CPU电源芯片15脚过来的

MP2940A芯片不是很熟悉,VDD供电,EN开启都有.接下来不会了,抓瞎了。上论坛查下MP2940A的工作流程,资料好少,不过还是发现了一篇宝藏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9785-1-1.html。里面很详细的说明了相关芯片的原理,内容很长

里面有说到有一条腿功能定义是VIN_SEN,采集这个电压用来判断外接的供电是否有欠压、超压情况,来计算系统实时功率和调整MOS状态等操作。立马测量VIN_SEN电压,1.44V,电压不对

找到电阻串联分压电路,PR218,测量出2M,加热通电电压就回到1.2V,放凉后电压又回到1.4V。如帖子说的,会作妖,直接更换。

故障点就是一个小小的2M电阻

更换后正常亮机

感谢大神的分析,要不然又是一个误判桥坏的例子,主要是又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点。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单用电池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情况单用电池就能测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