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1款苹果本进水 艰难搞定

楼主(2025-08-31):
插充电器灯不亮 被吹风机吹了 一听就知道更难搞了。本来进水位置有迹可循 这一吹哪哪都是 整个电脑随机生成故障
拆机检查整张主板发现电源控制器CD3217 周边腐蚀
主板其余部位还好 开始维修 搞定腐蚀的地方 装起接通电源 灯亮了 按开关有开机声 但是屏幕不亮,不死心的再按一下开关 屏亮了~ 但是键盘触摸板全部失灵刚想查键盘触摸板条件屏幕又黑了 ,这咋这么多问题! 平复心情拿手电筒照屏发现电脑并没有关机只是暗屏还有字在里面,屏幕背光坏? 键盘触摸板坏? 逻辑不对不能这样判断问题 需要找出共同点 开始怀疑周边部件如休眠信号等问题。无奈又拆出来测试。需要拆的部件《图3》

由于太晚了 被保安赶下班 路上还在想问题明天来了重点检查休眠信号
一晃到了今天,终于发现问题 LID OPEN信号开机时候一直处于拉低的状态 没错就是LID霍尔传感器(休眠装置出现故障)
这个传感器附在屏幕转轴上 合盖就通知主板休眠关闭大部分功能从而达到节能的机制。 触摸板和键盘失灵,屏自动暗屏源头故障锁定!!《传感器图4、5》

拆掉传感器检查 果不其然有水腐蚀痕迹!
这个装置附在屏幕转轴上。就算把整个主板换了问题会依旧存在
直接把霍尔传感器线从主板上拔掉在开机问题全部解决 估计吹风机把水吹到这个传感器上了,拆掉后测试 LID OPEN电压已出 键盘鼠标全部OK  问题解决 修炸毛的一台机 帮客户立省3000+换主板费用

 会员1184819100鑫豆2025-9-1 09:31
 会员1528384100鑫豆2025-9-1 08:43
 会员198590100鑫豆2025-9-1 08:43
 会员733951100鑫豆2025-8-31 20:09
 会员202881100鑫豆2025-8-31 12:01

网友A:
请问机器型号,或是板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机器型号,或是板号是多少

啊 不好意思 客户拿走了我才看见 帮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