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小白求助 V星B560M爆破弹故障

楼主:
今天第一次尝试维修一张V星 B560M爆破弹主板维修,故障现象是卡CPU灯,首先有一点 我是一个主板维修小白,大神们看到别笑我哟,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是懵逼状态,卡CPU等肯定是没出CPU供电的思路开始维修。
首先我测试了各供电电感有没有短路,经过一些列的寻找没发现短路,上电开机测试各电压是否正常,首先我检查的内存输出供电开机瞬间有1V然后电压慢慢掉到0.13V左右,内存DDR_PH 2.5V正常,按照内存输出供电开启条件查找发现内存管理芯片RT8231 开启信号是由两个DDR_VR_EN 和 DDR_VTT_CTRL_EN 开启的,测试VR 开启信号3.3V 正常 然而VTT 为0V 显然没有开启信号,VTT信号产生是由R110 2K(5V分压)分压电阻通过Q23(2N7002)进行开启的,Q23 的G级无开启信号,顺藤摸瓜顺序查下去结果这个信号是由CPU提供的,这下尴尬了,走进死胡同了,接着我又查,既然开启条件有了,怎么会开机瞬间有,然后慢慢掉电压呢,结果发现内存的PG电压被拉低保护了。这里我又开始跑图,发现内存PG电压是由Q26 Q43(2N7002D 6脚MOS)控制,于是就找到SLP_S3_CTRL 没有开启信号,这个信号同时也开启了 VCCIO供电,于是我就在研究SLP_S3_CTRL信号是怎么来的,纯跑图啊,我是纯小白,跑的那是真惨,跑到最后发现SLP_S3_CTRL信号开启通过Q39(2N7002D 6脚MOS)控制的,分别由两个开启条件开启的,SLP_S3#(3.3V正常),VRM_EN(0V 不正常)。现在就跑到镜头了,我不知道VRM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旁边看了 有个5脚芯片(NC7SZ08M5 与门逻辑芯片) 1脚VRM_PGD_R (电压0V) 2脚VRM_EN(电压0V) 3脚END 4脚PWROK_ADN(0V 到桥) 5脚3VSB(3.3V正常) 按照与门逻辑芯片规则 4脚的PWROK——ADN 必须要有一个高电平才会有 2脚VRM_EN 电压输出,难道与桥有关联,桥有条件没满足? 请大神们给我这个小白分析分析?

网友:
更换R111试下

更换了~3K 原始的也是2.96K 故障依旧,也非常感谢你~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9:51

网友:
更换了~3K 原始的也是2.96K  故障依旧,也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