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助,二次上电才能正常亮机

楼主(2025-08-31):
一张v星的主板z370 oc板号7b73,第一次上电不出cpu核心供电,然后马上断电第二次上电能正常亮机,各供电也正常。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故障,第一次上电cpu主控ic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核心供电

网友:
哪位大佬指点

网友:
按时序查啊

网友:
我描述不够清楚吗

网友:
还要从第一次出现故障的地方查起,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
前级电压有没有出全

网友A:
检测开机缺少的工作条件,重点检查CPU供电驱动芯片滤波电容,限流电阻可变质

网友B:
二次启动?论坛里的解决方法是刷bios,设置好cmoc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次启动?论坛里的解决方法是刷bios,设置好cmoc  .

是设置cmos,打错字了。

网友C:
不出cpu供电的时候测测syspwrok这个信号正常吗。

网友:
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就有收获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第一次能开机,只要重启就不行,但是拔插头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开机缺少的工作条件,重点检查CPU供电驱动芯片滤波电容,限流电阻可变质

待机条件不缺,我也比较倾向于你说的后者,但是查了很久也没找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出cpu供电的时候测测syspwrok这个信号正常吗。

这个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开机缺少的工作条件,重点检查CPU供电驱动芯片滤波电容,限流电阻可变质

待机各信号电压都正常,我也比较倾向于cpu主控旁边的元件有问题,但是查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张故障差不多一样的主板,实属解决不了。

网友:
我有一块也有同样的故障,重启大概率失败,只要拔插头就能恢复正常。

网友D:
BIOS是越来越爱坏了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是越来越爱坏了00

bios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有几张,都没时间修

网友E:
有大佬看到给指导一下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有大神知道吗,给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大佬看到给指导一下

实在是搞不定放弃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另外可以测试一下无cpu供电时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的主板久这样设计

网友F(2025-10-11):
说刷bios的。估计楼主第一件事就是刷bios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刷bios的。估计楼主第一件事就是刷bios了吧,哈哈

对,bios刷了好几个无果

网友:
修过一个B85的,有时开二次正常,有时开好几次才正常,后来查到核心供电的VBOOT 连接电阻不稳定,换了电阻就好了,按一下就开。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可以理解成,第一次启动失败,第二次安全模式启动才正常,确实不知如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