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Z370M PRO4 主板工作流程时序图简述

楼主(2025-08-31):
ASRock Z370M PRO4 主板工作流程时序图简述:

1-没插入ATX电源前,由3VDC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南桥RTC电路供电;

2-3V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南桥提供3VDC高电平【RTCRST#高电平】;

3-南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南桥;

4-插入ATX电源,紫色线输出5VDC待机电压【5VSB_ATX】;

5-ATX电源5VSB_ATX待机电压经过AMS1117稳压器转换【+3VSB_A】给IO芯片,南桥SLP_SUS#控制再通过电压转换芯片产生3.3V【+3VSB】给南桥,南桥发出SLP_LAN#控制产生主待机电压【+3VSB】供给PCIE槽和网卡声卡,同时产生1.0VDC电压【1.0V_PCH_PHASE】;

6-IO芯片检测待机电压【+3VSB_A】正常后,发出待机电压好【RSMRST#高电平】给南桥;

7-手动触发主板电源开关,开机信号进入IO芯片【PWRBTN#低电平】;

8-IO芯片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南桥【O_PWRBTN#低电平】;

9-南桥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4#高电平】,【SLP_S3#高电平】信号给IO芯片;

10-IO芯片发出信号拉低电源ATX的绿色线【PSON#低电平】;

11-ATX电源输出+12VDC【ATX+12V】,+5VDC【+5V_DUAL】,+3.3VDC;

12-南桥发出SLP_S4#信号首先控制产生VPP2.5V和 1.05V【 VCCST/VCCPLL】,再产生内存主供电1.2VDC【VCCM】和0.6VDC【VTTDDR】 ;

13-南桥发出SLP_S3#信号控制产生系统辅助供电1.05VDC【VCCSA】,产生总线供电0.95VDC【VCCIO】,SLP_S3#信号控制产生【VCORE_EN高电平】信号,使能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56,但不产生CPU供电,VBOOT=0V;

14-ATX电源延时发出灰色线电源OK信号【PWROK_PS高电平】给IO芯片;

15-IO芯片检测各路电压和电源好【PWROK_PS高电平】信号正常后,发出PG电压OK信号给南桥【O_PWROK高电平】;

16-南桥24M晶振起振通过SPI总线控制器读取BIOS芯片,发出【CPUPWRGD高电平】给CPU;

17-IO芯片发出复位信号【PLTRST#_PCIE高电平】【PLTRST#_IC高电平】,复位PCIE,复位网卡等;
18-南桥发出CPU复位信号【CPU_RESET低电平】,CPU通过IIC总线【VIDSOUT,VIDCLK】给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56输出调节CPU供电【VCORE】;

19-CPU通过IIC总线【VIDSOUT,VIDCLK】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56产生集显供电【VCCGT】,CPU通过总线控制器与南桥通信,南桥通过SMB总线【SMB_CLK,SMB_DATA】管理IO芯片,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56,内存控制器,VGA显示驱动芯片读取芯片BIOS信息开始自检,CPU加载进入内存启动显示;

网友:
ASRock Z370M PRO4 r1.01BoardView

ASRock Z370M PRO4 r1.01BoardView.fz

Asus B150M-ET-D3 RG 维修指南.pdf

ASUS Strix B250F Gaming Repair Guide.pdf

ASRock Z370M PRO4 _BIOS.20G

ASUS Z170-A RG维修指南(中文).pdf

ASUS_B365M-PIXIU 1.00A 1.01A.pdf

ROG STRIX Z370-H GAMING_R1.01ABoardView .cad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49年入国军,没当土匪:lol

网友:
ISL 95856 脚位定义

网友:
ASRock Z370M PRO4 _BIOS_MG魔改BIOS

ASRock Z370M PRO4 r1.01BoardView.fz

ASRock Z370M PRO4 _BIOS.20G

ASRock Z370M PRO4 _BIOS_MG.2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