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15 Gen 4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5-09-01):
联想 ThinkPad E15 Gen 4 不充电维修

上图:

感谢迅维  感谢饼哥,感谢船长。笔记本维修好了,上传电路图

网友A:
楼主啥也没说啊 就是一顿图片啊

网友:
玻璃芯片一起换了就好

网友B:
换管子不行 治标不治本玻璃芯片不良,导致隔离管未完全导通 发热。

网友:
通病了,我修了有10几个全是这个管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管子不行 治标不治本玻璃芯片不良,导致隔离管未完全导通 发热。

正解。懂其所以然的大师

网友:
换了管子测一下控制极,如果不是29v就用不了多久。还不如直连。

网友:
是玻璃芯片的问题

网友:
把主板跟芯片上的低温锡用锡线吸干净,然后再上常用的锡,上芯片,貌似修了这么多台,还没回来过(或者说保修期内没回来过

网友C:
通病,不过单换管子容易返修,通常是玻璃芯片导致的管子没有完全导通,管子发热量太大,建议玻璃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传说中的用国片说话,懂的自然懂

网友D:
换管子还不如我一坨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也没说啊 就是一顿图片啊

好像还真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管子还不如我一坨锡

这样就没有隔离保护了

网友:
其实拿下来,用高温西,处理也没事
          不用更换

网友:
玻璃芯片和隔离管一起换

网友:
你这个电流表是2303c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不过单换管子容易返修,通常是玻璃芯片导致的管子没有完全导通,管子发热量太大,建议玻璃芯片一起换了

这机器不保修。修一次200。一天不保

网友:
只要管子不烧税,一律打磨重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