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是英特尔nuc计算卡,找不到资料只好来求助大神

楼主(2025-09-01):
板子是11代i7 1185g7的U,通断档测u左侧电感阻值53左右,右侧电感158左右,经验不足,不知道u是不是挂了。
背面m2940A测28角两个分压电阻都是65k左右,6和7脚对地短路,从论坛找的2940a的外围电路图看好像不太对劲。
目前没通电测过电压,不太清楚该从哪里测。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没明显短路就上电测试,测各大电感是否有电压,电压是否异常,根据电压再进行故障范围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显短路就上电测试,测各大电感是否有电压,电压是否异常,根据电压再进行故障范围的判断

上电试了,我还有好的板子可以测电压,已经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显短路就上电测试,测各大电感是否有电压,电压是否异常,根据电压再进行故障范围的判断

这是测出来的电压

网友A:
就当成普通笔记本来修就行,原理时序基本是一样的,只不过板子布局不同,先找待机电压,然后上电看其他电压都是否有出,如果电感电压都有,那可以考虑加焊一下U试试,缺电压,就在周围找供电芯片,然后根据芯片原理图测脚位,有好板子对比着修,也不太难,就是跑图废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当成普通笔记本来修就行,原理时序基本是一样的,只不过板子布局不同,先找待机电压,然后上电看其他电压都是否有出,如果电感电压都有,那可以考虑加焊一下U试试,缺电压,就在周围找供电芯片,然后根据芯片原理图测脚位,有好板子对比着修,也不太难,就是跑图废点时间

坏板u背面电容的1.8v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当成普通笔记本来修就行,原理时序基本是一样的,只不过板子布局不同,先找待机电压,然后上电看其他电压都是否有出,如果电感电压都有,那可以考虑加焊一下U试试,缺电压,就在周围找供电芯片,然后根据芯片原理图测脚位,有好板子对比着修,也不太难,就是跑图废点时间

看着是接进了mps电源芯片的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