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9-01):
hkct27t7q显示器用错电源适配器造成缺色,缺少红色,驱动板换了故障依旧。
显示器
电源
驱动

网友A:
数据线换了没有
sxsyoo12
HDMI和DP口都试了,驱动板也换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换了没有
HDMI和DP口都试了,驱动板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