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H310M-E PRO V2.0不定时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5-09-01):
七彩虹cf-H310M-E PRO V2.0不定时掉电,反复重启
测试发现没有CPU供电,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8114-1-1.html,发现PWRGD3电压正常时,CPU供电正常可以开机,反复重启的时候PWRGD3无电压,CPU也没有供电。最终发现如图

应该是702管子向G极漏电,换了个管子测试G极电压0.015v,测试板子一切正常

网友A:
是能点亮,有显示,但是会不定时掉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能点亮,有显示,但是会不定时掉电吗?

是的,有时候能用一会。有时候开机就重启,有时候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
七彩虹没图也能修出来,高手

网友C:
我会所,为什么不换板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所,为什么不换板呢?
哈哈

换板子客户多花钱,修的比换板子赚的多,客户还少花钱不是吗?

网友:
能修没图纸的都是高

网友:
最怕这种没有图的板子,全靠经验

网友D:
我的处理一般都不装这两个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处理一般都不装这两个三极管

702的管子 到处都是装上也不费事

网友:
    我们都是让客户换版

网友:
没有图纸靠跑线真的太累了。

网友:
逻辑清晰。

网友E:
换板子 100 修 100 没啥区别~ 不过 积累经验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时候能用一会。有时候开机就重启,有时候反复掉电重启

我手上就有一块七彩虹的H410,感觉也像是这种情况,有空搞一搞试试

网友:
没有CPU供电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板子 100 修 100 没啥区别~ 不过 积累经验挺好的

我的师父说要修才能赚到钱。

网友:
第二张照片是在测量电压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