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ac mini 2014款升级内存,开机滴滴滴三声响!

楼主(2025-09-01):
mac mini 2014,从海力士的8g升级到三星的16g。焊接了16g的内存,然后修改了配置电阻。开机后,滴滴滴三声响。

修改配置电阻
以前海力士8g的电阻配置。

现在升级三星16g的电阻配置(是按牛人提供的升级内存配置方案。3210-》hlhl)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内存没焊接好吗?还是配置电阻错误?
看了官网的文档,没有三星16g的配置。而且上拉电阻是100k,下拉电阻是10k。

网友A:
备份一下原来的BOIS,刷一下其他的BIOS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补充一下。开始是嘟嘟嘟三声报警,5秒重复;之后一直是哒哒哒3声报警,5秒重复,不再改变。
是不是主板短路或开路,但风扇在转,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上拉电压3.3v,也正常。

如果是内存没通过完整性检测,是嘟嘟嘟三声。但这个声音很诡异!

https://www.123865.com/s/jusMTd-S0Y3dhttps://www.123865.com/s/jusMTd-S0Y3d

IMG_6382(1).mp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一下原来的BOIS,刷一下其他的BIOS试试看行不行?

刷bios后,开机依然如此,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补充一下,升级内存后,如果是内存没经过完整性检测,开机是嘟嘟嘟的三声,5秒重复。但是这种声音,很诡异,是噗噗噗的三声,5秒重复。和嘟嘟嘟三声还不一样,声音很小。如果不仔细听,是听不见的。

cpu风扇也正常旋转。测试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正常,上拉电阻的电压是3.3v,也正常。

但就是黑屏,不正常开机。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只要方向对了,就要坚定地执行!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去加深理解。

网友:
还原回去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就别的地方搞坏了

网友B:
1.手工要过关,新手 就不好说哦,
2.确认配置电阻是否配置好
3.更新工厂bios,从新训练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手工要过关,新手 就不好说哦,
2.确认配置电阻是否配置好
3.更新工厂bios,从新训练内存

这里有个疑问,对应配置电阻。高手提供的标注上拉电阻是10k,下拉电阻是100k。但是和文档的不对,正好是反的。文档上拉是100k,下拉电阻是10k,是笔误,还是文档不对头。

网友:
改内存识别电阻有图纸好说,没图怎么搞

网友:
上拉10k的是高电平

网友:
你要买配置文件支持的颗粒,有些颗粒bios里面的资料没有他的参数,就是要改bios.

网友:
也许是该bios不识别该内存颗粒

网友C:
什么板号,我查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板号,我查一下bios看看

版号是:A1347-820-5509-A

网友:
我下载了鑫制造官网(https://www.xzmpdf.net/index/search/index.html)的bios(BIOS_A1347_820-5509-A(1).bin),刷进去后没有变化,和之前一样,哒哒哒三声,5秒重复(这里的声音:https://www.123865.com/s/jusMTd-S0Y3d),可能是我找的bios不对头,不是全新的bios。

内存也焊接很多次,以为是内存没焊接好,但取下来后观察,正常!因为取下来没有看见桥接或虚焊,颗粒饱满。我买的内存颗粒是:K4EBE304EB-EGCF(按上面购买的颗粒)

改电阻,也交替改很多次,依然如此,来回的折腾。所以现在没有方向感了。我就在想,我把内存和电阻全部摘下来,开机启动试试,还是哒哒哒三声,5秒重复(https://www.123865.com/s/jusMTd-S0Y3d)。

是哪里的问题,难道是CPU有虚焊吗?如果我把cpu卸下来焊一下,再焊接一下,风险很大。当然如果是cpu真虚焊,那也必须去做。

网友:
我查了一下,该机器确实没有标注你所用的颗粒,估计是bios不支持该颗粒,你换另外的品牌颗粒试试看

网友:
图纸中有这句话:ALL THE RESISTERS MUST BE IN AT LEAST ONE TABLE OR BOMTOOL FLAGS AN ERROR.翻译出来就是:所有电阻必须至少出现在一个表格中,否则BOMTOOL会标记错误。

网友:
就是还是内存没过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纠结,先还原回去试试,确认其它配件正常,再改

网友:
升级成功!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网友:
赚钱是结果,不是目的。原来赚钱的乐趣是在过程中!

网友:
投资200万买半导体科技芯片股,收益快1000万了。这比炒房好多了!赚钱只是结果,不是目的。原来乐趣是在过程当中。你要是没赚到钱,不一定理解。但是你赚过钱,一定懂我说的。

网友(2025-10-05):
一生只富一次就够了!

网友:
修正一下,大家要注意!
GND-10k
VCC-100k

不这样做, 会有意想不到效果。

网友D:
也就是你开始把电阻上下装错位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你开始把电阻上下装错位置了

不是,是cpu虚焊了,取下来,植锡珠,重新焊接,一次点亮!
所以,焊接时,风枪的火力(最好不要超过400度)不能开太大,原因是,非常容易把周围的元器件绕搞成虚焊。特别是旁边的cpu。

但是电阻按大佬说的,vcc-10,gnd-100k,是不对的。因为vcc-10k,gnd-100k,功耗很大。按照官方的文档:vcc-100k,gnd-10k,是对的,因为功耗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是cpu虚焊了,取下来,植锡珠,重新焊接,一次点亮!
所以,焊接时,风枪的火力(最好不要超过400 ...

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