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联想小新潮7000-13开机识别不到U盘,进不了PE系统

楼主(2025-09-02):
求助 联想小新潮7000-13开机识别不到U盘,能进BIOS调试,但识别不到U盘,进不了PE系统,

网友:
键盘鼠标试过吗   有些是不识别3。0      还有供电信号正不正常   测量一下  很简单的

网友:
供电 数据线正常不

网友:
进不了系统,蓝屏,卸下固态硬盘,安装在其他电脑上,能正常进系统,开机进不了U盘PE系统,识别不到U盘,怀疑Bios问题

网友:
看你描述,你这个不只是USB口的问题了,感觉南桥有问题。

网友:
几个USB都不能用吗,那就是桥坏了

网友:
bios硬盘模式设置正确?

网友:
外接个光驱试试看

网友:
CPU坏可能性大

网友:
cpu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内存条接触不良吧

网友A:
U盘需要区分MBR和GTP(uefi)格式的吧.不识别的话换个格式试试。多做几个款式的U盘(大白菜.老毛桃.优启通.vpe.电脑店)都试试看能否识别,你若只有你一个U盘那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需要区分MBR和GTP(uefi)格式的吧.不识别的话换个格式试试。多做几个款式的U盘(大白菜.老毛桃.优启通.vpe.电脑店)都试试看能否识别,你若只有你一个U盘那不行。

若是试了多个启动优盘还不行…那我觉得应该刷个Bios固件试试。

网友:
硬盘拆到另一台装系统,没重启不是可以装回去继续安装系统

网友:
人的问题,换人就可以了

网友B:
不识别U盘还是不能识别U盘的引导哦,如果是完全不识别U盘就可能是电路或桥问题。如果是不识别U盘引导,就是PE工具或设置问题

网友:
我记得前几天我刚修了一个类似的,pe卡死会花屏,屏蔽板载内存就可以了,找个屏蔽内存的BIOS。

网友:
我遇到过U盘没有插到位

网友:
cpu坏了,碰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型,全部USB接口都不能识别,硬盘也不能识别,bios能够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识别U盘还是不能识别U盘的引导哦,如果是完全不识别U盘就可能是电路或桥问题。如果是不识别U盘引导,就是 ...

不能识别U盘引导,启动项里根本识别不到U盘,硬盘启动模式页更改过,bios也刷过了,还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C:
感觉像通病,我也修到过一模一样的故障
wyzx258
修好了吗,什么原因
详情
发表于

网友:
不识别U盘,查一下USB模块的工作条件
发表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通病,我也修到过一模一样的故障
修好了吗,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