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000 赛扬cpu怎么升级哦

楼主(2025-09-02):
hp 1000笔记本 原来是赛扬的cpu,想升级一下,换了三代 i3 i5都不行,都会半小时自动关机,原机cpu就没毛病,论坛上找了个别人的bios刷了没效果,我想知道这款机器怎么升级一下bios不会半小时关机哦。。。,太折腾了

网友:
原机bios备份出来,找对应版本的纯净ME重新合成看看,顺便用mmtools更新一下新微码,会不会是温度太高关机了

网友A:
如果是半小时准时关机,那大概率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半小时准时关机,那大概率是BIOS的问题了。

就是半小时准时关机,我刚换了一个二代I5也是这样,温度都是正常的

网友:
将风扇改成常转试一试,看看还是不是半小时后关机?

网友:
不是bios,是桥,原机桥毕竟低端,你需要换一个slj8e或者j8c

网友B:
HM70芯片组不支持酷睿CPU,只能换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70芯片组不支持酷睿CPU,只能换桥了。

我去,天坑一般的存在,就没有大神想出pojie办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