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typec玻璃芯片问题

楼主(2025-09-03):
Typec芯片短路,拆掉用原本没开孔的这个电源口可以拿?还是说要补上type c芯片才能用?

网友:
不用type-c 不用补 直接用圆口

网友:
有的好像不行,拆掉后,不触发,

网友:
我这种没有开孔的机子都是直接改诱骗器进去

网友A:
不行,没上件的那个圆孔,大概率电路上相关的原件也没上件,单补一个头子电压可能都过不去,圆孔跟TYPEC芯片没啥关系,没C芯片不影响开机,你量下用圆孔电压能不能到充电芯片的ACIN,能到不开机,那就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不能到,那就是相关电路没上件,老老实实修升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没上件的那个圆孔,大概率电路上相关的原件也没上件,单补一个头子电压可能都过不去,圆孔跟TYPEC芯片没啥关系,没C芯片不影响开机,你量下用圆孔电压能不能到充电芯片的ACIN,能到不开机,那就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不能到,那就是相关电路没上件,老老实实修升压吧

原本就有这个头子的插上3V5V待机都有的,就是不知道玻璃芯片用不用补上去

网友:
圆口可以直接用的,但是这个TYPE-C升压芯片一般不会单独坏,这个芯片短路一般会坏声卡和好几个5V和5V转换电路的芯片

网友:
能到充电芯片应该就可以用吧

网友:
这垃圾板子一烧一大堆

网友:
我试过直接开孔就能用

网友:
不用补type c

网友:
直接可以用的,之前有遇到过一个后级短路不升压的,刚开始以为芯片有电路等方面原因,后来用小圆孔的接上才发现后级短路了,把短路的处理好C口也正常了

网友:
直接不用就行了

网友(2025-10-25):
等看你的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