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 es cpu的问题

楼主(2025-09-03):
一台联想小新air 14 are j701p,原机CPU r5 4600u 短路了,换的是r7 4800u es 的,现在电流一直卡0.6不亮机,想问问是不是该机器不能上es版CPU啊

网友:
肯定能上阿 考虑是不是u有问题吧

网友A:
重做内存,很有可能做CPU的时候内存爆了,测量1.8V供电电感二极体值

网友B:
我查了, 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 是通用的

你在联想上换过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内存,很有可能做CPU的时候内存爆了,测量1.8V供电电感二极体值

内存全部重植过,之前内存供电也有短路,有一个颗粒坏了。

网友:
有一颗坏了是短路了吗      短路了都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