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这个主板维修思路

楼主(2025-09-03):
机器开机瞬间灯亮风扇转一下,然后立马熄灭,再次开机也能开,同样转一下就熄。
排除了电源,短接后12v输出很稳定,怀疑主板atx部分短路,拆出一量基本都正常。显卡供电只有5欧,撬开显卡供电电感,一端阻值500多,显卡端还是5,按道理断开显卡供电后机器能开机,但还是一样转一下就熄。
显卡好像是amd的,一点了解都没有这种老机器,求维修思路。

网友A:
试过bios刷一遍没有?

网友:
按照时序修啊  看看南桥条件   瞎J8整 能出省

网友B:
按照时序修啊 看看南桥条件   瞎J⑧整 能出省

网友B:
看看内存供电出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修啊 看看南桥条件   瞎J⑧整 能出省

这个主板pcie槽都没有,图纸也找不到……时钟和复位都不知道测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bios刷一遍没有?

论坛里找了一个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内存供电出了么

开机瞬间电压都出了,然后立马掉下来了

网友C:
这个机器我都是换板。。。修到很多不开机的都是桥坏。但是换了桥也不行。。。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都是换板。。。修到很多不开机的都是桥坏。但是换了桥也不行。。。我也不知道为啥。

1150系列开机桥坏会有反应吗?我都不知道这个复位和时钟怎么测。话说大佬独显供电阻值5欧正常吗?

网友:
你连主板短没短路都没搞明白呢?

网友:
别看显卡了  显卡正常的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查二级电压,就那种8脚的电源IC

网友:
这是台式机时序,还是一体机

网友:
显卡供电阻值低是很正常的

网友:
不却供电就刷BIOS,找大师买个BIOS刷

网友:
这个要跑一下电路

网友:
看故障现象像是短路保护。

网友:
是风扇转一会就掉电,还是风扇只微微动了一下?前者没有短路,至少没有大短,后者才是短路

网友:
能亮,风扇转了,基本就不关短路的事,百分之95的短路,机器是完全不亮不转的,应该不关短路事,查查CPU的VID电压检测脚

网友:
电源换个试下

网友:
你先把cpu供电的保险电阻断开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缺二级供电啊

网友(2025-10-26):
显卡5欧姆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