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 GA-Z370M D3H主板工作流程时序图简述

楼主(2025-09-03):
Gigabyte GA-Z370M D3H主板工作流程时序图简述:

1-没插入ATX电源前,由3VDC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南桥RTC电路供电;

2-3V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南桥提供3VDC高电平【RTCRST#高电平】;

3-南桥给晶振供电起振,产生32.768KHz给南桥;

4-插入ATX电源打开开关,紫色线输出5VDC待机电压【5VSB】;

5-ATX电源5VSB待机电压变成5VDUAL经过Q4电压转换芯片转换3.3VDC【3VDUAL】给IO芯片,发出复位信号O_-RSMRST给IO芯片和南桥芯片,5VSB待机电压经过NQ9电压转换芯片产生3.3V【3VDUAL_PCH】给南桥待机供电,同时产生【3VDUAL_LAN1】供给PCIE槽和网卡声卡,5VDUAL待机电压经过DC-DC整流变压产生1.0V待机供电【VCC1_0_PCH】给南桥;

6-IO芯片检测待机电压【3VDUAL】正常后,发出待机电压好复位信号【O_-RSMRST#高电平】给南桥;

7-手动触发主板上按键启动开关,开机控制信号进入IO芯片【-PWRBTSW低电平】;

8-IO芯片发出请求开机控制信号给南桥【O_PWRBTSW低电平】;

9-南桥发出允许开机控制信号【N_-S4_S5高电平】,【N_-SLP_S3高电平】控制信号给IO芯片;

10-IO芯片发出信号拉低电源ATX的绿色线【-PSON低电平】;

11-ATX电源输出+12VDC【VIN】,+5VDC【VCC】,+3.3VDC【VCC3】;

12-南桥发出N_-S4_S5控制信号产生VPP2.5V和 1.05V【 VCCST/VCCPLL】,产生内存主供电1.2VDC【VDDQ】和0.6VDC【VTTDDR】 ;

13-南桥发出N_-S4_S5控制信号产生CPU外围辅助供电1.05VDC【VCCSA】,产生IO总线供电0.95VDC【VCCIO】,SLP_S3#控制信号产生【VCORE_EN低电平】信号,使能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56,但不产生CPU供电,VBOOT=0V;

14-ATX电源延时发出灰色线电源OK信号【PWOK_IO高电平】给IO芯片;

15-IO芯片检测各路电压和电源好【PWOK_IO高电平】信号正常后,发出PG电压OK信号给南桥【PCH_PWROK高电平】;

16-南桥24M晶振起振通过SPI总线控制器读取BIOS芯片,发出【N_CPUPWROK高电平】给CPU;

17-IO芯片发出复位信号【O_-PCIE_RST高电平】复位PCIE,复位网卡等;

18-南桥发出CPU复位信号【N_-CPURST低电平】,CPU通过IIC总线【VIDSOUT,VIDCLK】给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66输出调节CPU供电电压输出【VCORE】;

19-CPU通过IIC总线【VIDSOUT,VIDCLK】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66产生集显供电【VCCGT】,CPU通过总线控制器与南桥通信,南桥通过SMB连接总线【SMB_CLK,SMB_DATA】管理IO芯片,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66,内存控制器,VGA显示驱动芯片读取芯片BIOS信息开始自检,CPU加载进入内存启动显示;

网友:
新手报道,就因为你这个文章,吧我修来一点头绪没有的V星B560M 修好了~感谢楼主的无私贡献。

网友:
Z我有这魔力,哈哈哈

网友:
Gigabyte GA-Z370M D3H主板工作流程时序图简述:

1-没插入ATX电源前,由3VDC纽扣电池经过电路转换给南桥RTC电路供电;

2-3VDC纽扣电池电压经过电路转换,经过CMOS跳帽,给南桥PCH提供3VDC高电平【RTCRST#高电平】;

3-南桥PCH给晶振供电起振,产生32.768KHz的RTC电路时钟信号,保存主板BIOS芯片参数设置数据;

4-插入ATX电源打开主机电源IO开关,紫色线输出5VDC待机电压【5VSB】;

5-ATX电源5VSB待机电压变成5VDUAL经过Q4电压转换芯片转换3.3VDC【3VDUAL】给IO芯片待机供电,5VSB待机电压经过NQ9电压转换芯片产生3.3V【3VDUAL_PCH】给南桥PCH待机供电,同时产生【3VDUAL_LAN1】供给PCIE槽和网卡声卡,5VDUAL待机电压经过DC-DC同步整流变压产生1.0V待机供电【VCC1_0_PCH】给南桥PCH;

6-IO芯片检测待机电压【3VDUAL】正常后,发出待机电压好复位信号【O_-RSMRST#高电平】给南桥PCH;

7-手动触发主板上按键启动开关,开机控制信号进入IO芯片【-PWRBTSW低电平】;

8-IO芯片发出请求开机控制信号给南桥PCH【O_PWRBTSW低电平】;

9-南桥PCH发出允许开机控制信号【N_-S4_S5高电平】,【N_-SLP_S3高电平】控制信号给IO芯片;

10-IO芯片发出信号拉低电源ATX的绿色线【-PSON低电平】;

11-ATX电源输出+12VDC【VIN】,+5VDC【VCC】,+3.3VDC【VCC3】;

12-南桥PCH发出N_-S4_S5控制信号产生VPP2.5V和 1.05V【 VCCST/VCCPLL】,产生内存主供电1.2VDC【VDDQ】和0.6VDC【VTTDDR】 ;

13-南桥PCH发出N_-S4_S5控制信号产生CPU外围辅助供电1.05VDC【VCCSA】,产生IO总线供电0.95VDC【VCCIO】,SLP_S3#控制信号产生【VCORE_EN低电平】信号,使能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66,但不产生CPU供电,VBOOT=0V;

14-ATX电源延时发出灰色线电源OK信号【PWOK_IO高电平】给IO芯片;

15-IO芯片检测各路电压和电源好【PWOK_IO高电平】信号正常后,发出PG电压OK信号给南桥PCH【PCH_PWROK高电平】;

16-南桥PCH输出电压24M晶振起振产生时钟信号并通过SPI总线控制器读取BIOS芯片,发出【N_CPUPWROK高电平】给CPU;

17-IO芯片发出复位信号【O_-PCIE_RST高电平】复位PCIE,网卡等;

18-南桥PCH发出CPU复位信号【N_-CPURST低电平】,CPU通过IIC总线【VIDSOUT,VIDCLK】给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66输出调节CPU供电电压输出【VCORE】;

19-CPU通过IIC总线连接【VIDSOUT,VIDCLK】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66产生集显供电【VCCGT】,CPU通过DMI总线控制器与南桥PCH通信,南桥PCH通过连接SMB总线【SMB_CLK,SMB_DATA】管理IO芯片,CPU供电管理芯片ISL95866,内存控制器和VGA显示驱动芯片,读取各芯片BIOS信息开始自检,CPU通过DMI总线加载进入内存启动并显示输出;

网友:
第一次发表评论  下载链接不见了

网友:
Gigabyte GA-H370M D3H REV1.0

Gigabyte GA-H370M D3H REV1.0.pdf

Gigabyte GA-H370M D3H REV1.0.tvw

Gigabyte GA-Z370 HD3 Rev1.0_Schematic 电路图.pdf

Gigabyte GA-Z370M D3H BIOS.F14

Gigabyte GA-Z370M D3H BIOS_MG.bin

Gigabyte GA-Z370M D3H主板工作流程简述.txt

Gigabyte H310 MD S2V2.0 -R10 Schematic.pdf

Gigabyte H310M D3H REV1.0 BoardView.tvw

Gigabyte Z370M DS3H r1.0.tvw

GIGABYTE Z370M DS3H REV1.0 PDF .pdf

Intel 3XX系列芯片组(8代CPU)标准时序解释.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