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D7770显示正常但风扇不转

楼主(2025-09-03):
一块华硕HD7770显卡,能正常显示,但风扇不转。该风扇接口是3针,测量3个针的电压都是12V,不正常。参考下图,第3针(图中第2针)受Q4501的D极控制,当D极低电压时,Q4101导通,Q4103导通,拉低2针电压,风扇转动。检查相关元件未发现异常,D4100,R4111在板上找不到,Q4501的D极电压12V。应急处理,在Q4501的D极接一8.2K电阻到地,令D极电压降到5V左右,开机风扇正常转动,进入GPUZ,显示风扇转速为35%,跑甜甜圈时风扇提速正常。

网友:
风栓不转,我一般都是直接来个5V上去。单独得供电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