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ful七彩虹笔记本更新驱动后黑屏、暗屏故障解析

楼主(2025-09-04):
前言

colorful(七彩虹)这款笔记本有个通病,就是更新显卡驱动后有概率暗病,就类似于上图中这种情况。我们详细阐述一下我的维修过程,用于各位在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有个相对较为规范的检修思路维修大佬可以直接跳过流程看文末的解决方案板块就好。

检修流程

一般这类故障大致可以分为驱动故障、系统故障、屏幕故障、主板故障(比如BIOS故障、显卡芯片故障等等)
排查原则就是先简单后复杂,从最简单最省钱的地方入手逐步增加检查难度,毕竟如果你上来就从更换显卡芯片入手那么你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多数情况下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驱动故障排查
我们更新了多个驱动版本,也从七彩虹官网下载了驱动进行更新,结果还是不行,说明它并不是驱动问题。

系统故障排查
我们将系统进行了重置,期间我们安装了WIN10系统和WIN11系统,确保了我们安装的系统不存在兼容性问题或者系统本身导致的故障无法修复的情况。结果故障依旧,说明它并不是系统的原因导致的。

屏幕故障排查
我们观察到进入系统之前的界面以及进入PE后的界面均是正常的状态,使用屏幕检查工具发现屏幕是正常的,故而排除了屏幕故障,同时也排除了屏线接触不良或屏线故障的原因。

主板故障排查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成本相对较高的主板故障原因了。
外接显示屏后发现外接的显示屏显示正常,且禁用显卡驱动后,外接显示屏不亮。在而且从外接显示屏上观测到笔记本屏幕的分辨率、刷新率均是正常状态,这说明显卡芯片故障的概率相对较低。大概率是BIOS信息故障或者屏幕信号线电路故障(实践中这个发生概率也很低)
解决方案
我们下载BIOS更新文件(地址在文末),然后将文件解压后,运行NPPNPTOYC6709.exe即可。运行后等着进桌面即可,全程不需要干预

特别需要注意的事件:
1、一定要接入外部电源,保证中途不会断电。
2、一定要退出杀软后在运行或解压软件,防止数据不全导致意外故障。
3、一定要关闭屏幕保护、系统休眠一类的情况,防止写入过程突然中断。
4、全程不需要也不要做任何操作,防止认为原因导致更新失败。
5、这个操作危险系数极高,一着不慎电脑就会变砖非专业人员不建议操作。
维修结论
更新后,与我们设想的一样,问题果然得到了解决。至此这个维修就告一段落了。检查显卡驱动、分辨率什么的都是正常状态了。
这样告诉我们遇到问题不必慌张有个规范性的检修思路、细心且耐心的逐步排查,没有搞不定的故障!
BIOS文件下载地址

网友:
很细心,支持一下

网友A:
要注意 很多平台 内容里面不允许出现二维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 很多平台 内容里面不允许出现二维码

噢,违规了么?真不知道,如果违规了麻烦回我一下,我删除

网友B:
直接官网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官网下不知道行不行

不行,但是可以打电话找客服要。。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看来是BIOS问题引起的故障。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刷程序,可以吗??

网友C:
BIOS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七彩虹接口也另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也会导致这个问题,七彩虹接口也另类

是的,他就是BIOS引起的。。

网友D(2025-10-21):
我是无敌强哥 你咋弄得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无敌强哥 你咋弄得bios

啊,是小强呀,找官网客服要的,人家直接就给的,不需要太多操作

网友:
也是蓝天的板子吧

网友:
是的,蓝天板子妖孽多~

网友E:
上次有一个案例是说通过软件降频来解决问题

那你说的应该是另一个故障。 如果不是那明显没有这个方案好了,毕竟这是官方给的标准答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3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有一个案例是说通过软件降频来解决问题

那你说的应该是另一个故障。
如果不是那明显没有这个方案好了,毕竟这是官方给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