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48V锂电池组保护版有故障?

楼主(2025-09-04):
最近拆了电池组,5串13并,48V,断开了保护版排线,换了有问题的电芯组。期间操作失误掉落了镍片导致短路把镍片熔断起了火,看着镍片起火心惊惊,幸好熔断后没有其他问题,测量各电压正常,电池组电压52V,正常电压,但是接上保护版排线,保护版输出端只有25V,再拆掉排线,保护版输出端显示46V。电池组52V正常应该不是电池组问题,难道是之前短路导致保护版弄坏吗?最开始的时候没拆前,保护版输出也是正常的。如何判断保护版有故障呢?

网友A:
它要是保护就是整个串联电压关断输出,也就是说要么有输出,要么关断输出。不会只输出25V,;;你电池组串并联有没有接对呀(包括保护板上的各线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要是保护就是整个串联电压关断输出,也就是说要么有输出,要么关断输出。不会只输出25V,;;你电池组串 ...

多谢大侠出手相助,换了块保护版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