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Yoga Gen6奇怪问题

楼主(2025-09-04):
手上有台X1 Yoga  Gen6,第一次接上电源指示灯亮,充电正常;拔掉电源后,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的(CHRG_OK为0V),系统下显示电源还是已接入状态;在接上电源就不充电了(这时CHRG_OK为3.3V)。只有把电池取下后在安装好在接电源才正常。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查。

网友A:
两个typec接口电路上有一路出问题了吧,拔掉了电源以为还是插入状态,之前我有个进水的就是这样,一路typec接口电路的一个bga芯片进水,表现的样子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typec接口电路上有一路出问题了吧,拔掉了电源以为还是插入状态,之前我有个进水的就是这样,一路typec ...

谢谢啦,不过这边这个不是这个原因,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
官网下个BBIOS 试试

网友:
有试过哦,没用

网友: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呀?

网友B:
pd 5v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隐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 5v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隐蔽 。

升压玻璃芯片吗?

网友:
问题很隐蔽,

网友:
这个还是先换充放电芯片,bq25710,然后到玻璃芯片659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typec接口电路上有一路出问题了吧,拔掉了电源以为还是插入状态,之前我有个进水的就是这样,一路typec ...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会不会是TYPE-C充电口的问题?

网友:
换两个玻璃芯片,充电接口旁边

网友:
充放电芯片,周围电容 电阻 全换,费劲找问题不如乾坤大挪移。

网友:
估计是充电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2025-10-25):
等看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