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正常”GTX1050ti 的黑屏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给个维修方向!

楼主(2025-09-04):
求大神给个维修方向!
       GTX1050TI 4GD5 显卡,现在点亮进系统都正常,玩游戏“正常”,甜甜圏跑一个小时也正常,可就是这么正常的显卡,玩游戏会不定时的黑下屏,然后等个15秒左右,它又亮屏正常,且接着玩也正常。过一会又重复黑屏然后又正常了!一直反复。那些拆机换硅脂清灰什么的都做过了。用MATS 测显存(自动测试报错“写入错误 33”),但用MATS手动测试 20M显卡,又不报错!黑屏时各电压也正常。
求大神给个维修方向!不胜感激!!!
求大神给个维修方向!不胜感激!!!
求大神给个维修方向!不胜感激!!!

网友:
此显卡如果只是在系统里看看电影,听听歌,办下公,就完全不黑屏!!!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得话,直接换个核心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得话,直接换个核心呗。

那算了 还是当个亮机卡用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强得话,直接换个核心呗。

报错的显存,只有A1 报错,写入错误 33  ,难道 就真是 核心就废了吗!

网友B:
小飞机拉低核心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拉低核心频率

技加的显卡温控不人性化,开机 风扇是不转的,只有温度上去了 才转!!好吧!!

网友:
论坛里的大神们,出来透透气啊,给点方向啊!

网友C:
有报错就先换显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报错就先换显存呗

很多视频大神 说,自己测试报错没事,手动不报错就行!!

网友:
如果有条件先换显存试一下,实在不行只有考虑核心了。

网友:
显存包错搞显存,从搞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