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简易钢网植球过程

楼主(2025-09-05):
一台联想小新不开机,懂的都懂,肯定是因为低温加黑胶引起的CPU虚焊故障,把主板拆下来,测量32.768Khz晶振一个脚无二极体值,怎么办?干就完了,修笔记本我的理论和经验可能没论里大神的好,但是对于经常从重手机CPU的我来说,做这种手工活简直就是吃豆腐一般简单。

先说值球,以前买过这种BGA植球台,使用中感觉笨重不说,而且芯片还经常夹不稳,特别是长条的11代以上的CPU,本来这个值球台只支持10代以下的,用它来搞11代以上的肯定是不好用的,而且4-6代的U,由于没用铁片固定,经常出现CPU有弯曲的现象,更加难夹稳,经常造成错位。

怎么办呢?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AMD的CPU可以使用钢网刮锡浆,就是按照我们修手机值CPU的方法,有个缺点,就是吹锡浆的温度要提高,因为钢网吸热,温度高意味着CPU容易嘎掉,而且遇到英特尔CPU中间有电容的这个方法也行不通,因为4-6代的U薄不说,还容易变形,使用钢网刮锡浆就会造成中间锡球小,旁边锡球大的问题,由于中间向下凹,很容易串锡。

要么就去买一套专用植球工具,七七八八搞下来,也差不多要1-2000,先不说购买费用的问题,因为现在笔记本电脑CPU都比较贵,如果CPU出问题,一般客户是放弃维修的,买一套工具吃灰,不如买些烤鸡腿慰劳自己,再着就算客户同意我也不愿意换,现在芯片假货太多,而且经常看到群里的大神说就算换CPU,很多也是用了2-3个月又坏,伤心又伤神,还亏大了。

既然修笔记本,那就意味着即使不换CPU,重做还是必须要有的,想来想去,根据我的手工过硬的特长,尝试了钢网撒锡球的方法,刚开始提网的时候有移位,也有钢网贴在芯片上取不下来的,还有把钢网取下来后发现有几十个锡球都没粘在焊盘的,经过了几次练习,逐一攻破。

用这种几块钱的钢网就行了,我植过了几十个CPU,锡球颗颗饱满,相比用锡浆来值球,效果好了不止那么亿点点,关键是便宜好用,不见得比用植球平台慢多少,关键是平常活也不多,也不差那点时间。

吹球尽量选择旋风枪,整体受热均匀,不容易出现鼓包,炸U,距离控制温度,不要问我温度是多少,每把风枪不一样,每个人对风枪的把控感觉也不一样,要多练习,前期把锡球吹化后粘在焊盘后,随便你打多少助焊剂都不会跑位。

大家头疼的植球问题,几块钱的值球网就解决了,当然,我的方法不适用所有人,只是分享经验而已

附上植球的视频过程,给一些正在困惑植球的朋友们一些参考,另外低价处理上图的植球平台,有需要的私信。

网友:
我这个焊盘刮黑胶会掉点

网友A:
球植上去不加热.直接拿起来不会搞乱吗?

网友:
学习了,先拿网,再吹球

网友:
AMD的我买的阿毛的治具刮锡膏搞的,熟练了也很快

网友:
这种小AMD的好弄  5元一个的钢网  随便搞

网友:
把干个U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锐龙这个CPU 用治具刮锡浆 简单快速 一把过

网友:
我用这种植锡没有成功过,不是加热时跑了就是粘在钢网上了

网友:
我觉得太浪费锡球了

网友:
之前都是类似  只不过我不拿网加热。现在懒了,都是刮浆,阿毛易修跟鑫智造的都轻松

网友:
钢网不拿掉,直接加热估计也可以。

网友:
技术相当牛b

网友:
焊盘  CPU 上面的黑胶多少°多少风吹的 ?

网友:
CPU封胶应该是300°正负20°

网友:
你这方法对于新手一天都搞不定,老司机都要十多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植上去不加热.直接拿起来不会搞乱吗?

会啊,楼主修手机的,手稳,可以复位锡球

网友:
来自: 广西柳州 来自 广西柳州
统一回复大家,我用这个方法没有浪费锡球,基本颗粒归仓,有时候还故意留几颗方便补球,漏斗也没必要用,拿一张A4纸,4角折4个边,倒锡球的时候直接把其中一个角折成V字形,在把锡球倒入瓶中就行了,哪有这么多麻烦事,还专门搞个漏斗。用20多块钱一支的阿尔法焊油,只需要涂上轻轻一层即可,有时候我取网的时候还故意左右移动,就事为了让锡球更好粘在CPU上,只要手稳,从植CPU都是很简单的事,基本上都可以一次过,遇到两个锡球融在一起的更简单,直接尖头镊子劈开即可,黑马植锡网我朋友有,也用过,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有时候融化锡球的时候还会出现锡球崩飞的情况,经常植完球,也得照样补锡球,还多了一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