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3420不充电奇葩故障求助

楼主(2025-09-05):
客户反馈DELL Latitude 3420不充电。拿过来测试发现用电池能开机。用可调电源可以充电有充电符号。用适配器没反应,换了适配器还是没反应。拆开主板测量电源接口只有7V左右。把朴301拆掉测量还是只有7V电压。接口第一脚0.8V.小弟技术欠佳不知道思路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电源线坏了吧

网友A:
不打算把排线拆出来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打算把排线拆出来测下吗

确实是接口线的问题,刚开始出现了误区。我把排线拔下来测就有19V,导致误判了。